关于三肯IPF-75K!驱动信号问题!

楼主(2012-04-10):
SAMCO-i

IPF-75k,

停机情况下,6路驱动信号为  直流负9V,这个可以理解。

运行情况下,上3路为直流正16,下2路为直流负9V!

                  还望高手指点,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

另:这个变频器6路驱动信号在运行的情况下,是不是一般变频器一样  都是交流正16V!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网友A:
这个没用过不好说。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