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变频器报警运行3小时后报警OC1

楼主(2012-04-10):
大家好,我这有台伦茨8200的变频器,用在纺线机上的,昨天出现OC1报警,外部接线什么的都没问题,电机也没问题!上电后又好了!可是今天早上又出现OC1了,搞不懂了,我把隔壁的同机型替换过来,两边又都好了!大概3个多小时吧,下午又出OC1了,就是在原来好的机器上又出现了,可以确定是变频器问题,哪位知道具体是哪儿的问题会出这种情况呢?

网友A:
  是不是春天天气潮湿了,电路板内有跳电花或是变频器内有电零件松动,或是哪个参数设置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春天天气潮湿了,电路板内有跳电花或是变频器内有电零件松动,或是哪个参数设置不对呢

应该不是,应用在纺织上,车间恒温30,应该不会潮湿,零件也不会松动,我们都打开看了,没发现什么故障,装机5个小时左右有出OC1了……

网友C(2013-02-27):
大量伦茨主板,驱动板9300,8200,E82EV,等全系列

维修伦茨全系列产品,变频,伺服,600元以内包修好,不含模块

十年维修经验,欢迎来电13610086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