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用过sinamics S120, 或者S130 、S150?

楼主(2012-04-10):
用过sinamics S120, 或者130 、150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最近在学习这个!

功能太强了:

支持的电机:

1 = 异步旋转电机
2 = 同步旋转电机
3 = 异步直线电机 ( 保留)
4 = 同步直线电机
5 = 他励同步电机
7 = SIEMOSYN 电机
8 = 磁阻电机

支持的运行方式:

0: 具有线性特性的 V/f 控制
1: 具有线性特性和 FCC 的 V/f 控制
2: 具有抛物线特性的 V/f 控制
3: 具有可设定特性的 V/f 控制
4: 具有线性特性和 ECO 的 V/f 控制
5: 针对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纺织行业)
6: 针对频率确定驱动和 FCC 的 V/f 控制
7: 针对抛物线特性曲线 和 ECO 的 V/f 控制
15: 带制动电阻的运行
18: 带固定电流的 I/f 控制
19: 使用独立的电压设定值的 V/f 控制
20: 转速控制(无编码器)
21: 转速控制(带编码器)
22: 转矩控制(无编码器)
23: 转矩控制(带编码器)

我在潜心学习, 呵呵!

网友A:
唉!

标题写错了, 没法改!(已改)

应该是:

哪位高人用过sinamics S120, 或者S130 、S150?

网友B:
神一样的驱动器...

网友C:
造纸,冶金,起重,矿山等行业用的比较多

网友D:
请教:

1. “FCC”, “ECO” 分别是什么概念?
2. 什么是“针对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纺织行业以外有无用武之地?
3. “抛物线特性曲线的V/f控制”中的抛物线是开口向上还是向右?或者说V/f曲线的斜率是递增的,还是递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FCC”, “ECO” 分别是什么概念?2. 什么是“针对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纺织行业以外有无用武之地?3. “抛物线特性曲线的V/f控制”中的抛物线是开口向上还是向右?或者说V/f曲线的斜率是递增的,还是递减的?

1.
FCC 是快速电流控制

ECO 不记得是什么了

2.

这个变频器基本都能满足大部分应用

VF控制可以自己编程

3. 我记得是开口向上

以上这些都跟MM4系列变频器功能兼容!

相对与sinamics G系列, 性能提升是在矢量控制和伺服控制上!

伺服无速度传感控制可以达到额度速度的2%

弱磁控制可以达到13倍!

原先的MM4系列以后可能不推了, 主推sinamics 系列,sinamics系列兼容以前的功能!

网友D:
谢谢!

V/f控制下如何做FCC,感觉其间有些矛盾……

抛物线开口向上,也就意味着强化了低频段的电流能力,有启示!

继续请教:

“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是指定速驱动吗?

弱磁13倍,是指相对基频的扩频范围吗?用于永磁电机还是其它类型的电机驱动?高弱磁倍率下,弱磁电流是否很大?电机发热是否也会相应加大?

网友:
“V/f控制下如何做FCC ”

就是电压型矢量控制, 国内好多变频器厂商用这个来当作矢量变频器来忽悠, 其实是VF控制!

“抛物线开口向上,也就意味着强化了低频段的电流能力,有启示!”

控制方式中具有可设定特性的 V/f 控制, 可以用这个来实现你需要的曲线, “抛物线特性曲线的V/f控制“可以看作是其特例, 具有可设定特性的 V/f 控制缺点就是可设定点不够多, 不能够拟合成任意曲线(估计实际应用中也没有这种应用)

“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是指定速驱动吗?

这个我没仔细看操作手册, 现在做矢量控制, VF的没有认真看, 频率确定驱动的 V/f 控制算是VF的一个特定应用实例吧!

弱磁13倍,是指相对基频的扩频范围吗?

应该是相对于基频50HZ的, 我记得手册中的最大设定值是650Hz。

对于永磁电机, 我没仔细看手册, 永磁电机应该跟异步电机不同, 弱磁倍数要小。

弱磁电流是变频器自动计算出来的!

弱磁时电机发热未必会大很多, 毕竟弱磁的时候负载也会变小, 总电流不会很大, 只不过无功电流占的比例大点, 涡流和磁滞损耗变大了, 发热会增大!

变频器有完整的功率保护, 不禁对电机保护还会对模块保护, 限制电流输出能力!

具体内容要看手册, 这些功能一两句话说不明白!

我只研究人家的控制思路及实现方法, 有些应用数据是一扫而过!

网友F:
S120软件调试方便还是蛮方便的,但是价格还是贵了一点,尤其是单台,价格就贵多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的详细解答。

对永磁机的弱磁仍存疑惑,由于永磁机存在强度较大的永磁场,要实现高倍扩速运行,个人总觉得就需要较大的弱磁电流,当然了,不可能超过额定电流,这样一来,铜损和铁损都将加剧,电机发热也会加剧。

没实践过,所以疑惑。

网友G(2012-05-10):
sinamcis 系列伺服功能是很强大的,配合西门子的1FK,1FT,1FW或则1PH类型的电机,如果控制端再采用西门子的SIMOTION运动控制器,基本上是运动控制精度较高的产品,在同步,CAM或则插补功能上体现特别突出,所以现在很多在速度和精度要求较高的场合普遍选用sinamics产品。

任何关于sinamics产品的信息可以通过西门子网站和下载中心获取,任何技术问题,可以讯问400技术支持中心。

本人也可以在工控论坛提供支持

网友H(2015-02-27):
快速 SIMOTION 入门 联系Q,240172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