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端子启动问题.

楼主(2012-04-10):
手上有一对安川G7变频器,想使用它的正反转功能.将基本参数b1-01,02设置为1.面板上远程/本地置为远程.A1通过电位器给定10HZ左右频率,SC-S1或S2接通.变频器无反应.调节电位器面板显示频率可以改变.

在面板转换为本地.U1-01给定10HZ.按RUN后电机正常运转,面板正反转功能都正常.本以为单个变频端子故障.但另外一个也是同样情况.

出厂设定后问题依旧.

求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外部控制要接个使能端子的。你再看下说明书吧,应不是端子的问题。

楼主:
对:zcy0562139--王者之师关于外部控制要接个使能端子的。你再看下说明书吧,应不是端子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这款变频器以前用过,好像没见过有使能端子类的.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关于由外部输入变频器不启动的介绍,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你对照着检查一下。

网友C:
将变频器复位,然后重新设定参数

网友D(2012-06-20):
问题解决了没   安川技术问题可以电话联系我  13917988464  徐冬书

网友E:
1、确定下你的变频器设定是NPN还是PNP?

2、b1-05设置是否为3?如果是,电位器给变频器的频率是否低于E1-09设定值?

3、运行指令切换b1-07设定是否为0,顺便看下说明书对此参数的说明

4、如果还是不行,那么把H1的参数全部设置成F

————————————————————————————————————————————————

5、顺便问下你远程模式下,电位器能否给定频率?

6、不使用模拟量给定频率,用数字多功能端子或者直接运行在基本频率是否能运行?

————————————————————————————————————————————————

我上个月才调了一台G7的,你实现的功能比较简单,稍微调几个参数其他参数用出厂设置应该就能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