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主板(CPU)与接口板维修故障整理

楼主(2012-04-10):
一、西门子主板(CPU)维修故障诊断

  CPU 板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它包括了PLC、CNC的控制、处理线路。CPU板上主要安装有80186处理器、插补器、RAM、EPROM、通信接口、总线等部件。系统软件固化在EPROM中。PLC程序、NC程序、机床数据可通过两个V.24口用编程器或计算机进行编辑、传输;同时,NC程序、机床数据亦可通过V.24接口进行输入/输出操作。在系统内部,CPU板通过系统总线与存储板、接口板、视频板、位置控制板进行数据传输,实现对这些部件的控制。

  当CPU板故障时,一般有如下现象:

  1) 屏幕无任何显示,系统无法启动,CPU板上的报警指示红灯亮;

  2) 系统不能通过自检,屏幕有图像显示,但不能进入CNC正常画面;

  3) 屏幕有图像显示,能进入CNC画面,但不响应键盘的任何按键:

  4) 通信不能进行。

  当CPU板故障时,一般情况下只能更换新的CPU备件板。

  二、西门子接口板维修故障诊断

  810/820接口板上主要安装有系统软件子程序模块、两个数字测头的信号输入端、PLC输入/输出模块的接口部件等。

  接口板故障时,一般有如下几种现象:

  1) 系统死机,无法启动;

  2) 接口板上系统软件与CPU板上系统软件不匹配,导致系统死机或报警;

  3) PLC输入/输出无效;

  4) 电子手轮无法正常工作。

  此板发生故障时,通常应更换一块新的备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