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粉厂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2-04-10):
给面粉厂安装了计数器,计数不准。不知怎么办好,请各位高手能知道吗,谢谢。对射的,漫反射的都用了,就是有时很好,有时一次出两个数。谢谢。

网友A:
计量面粉袋子的吗?因为袋子表面凹凸不平,误触发是肯定的,增加滤波程序,祥见PLC擂台帖子。。。。。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这样啊?首次检测到计数信号,然后延时一段时间,再接收信号有效..延时时间与面粉袋子的走的速度有关。。

网友C:
用强激光对射可以,功率太小 不可取

楼主:
是的,用过很多办法,就是不行,一定有好的办法,希望大家帮忙给想想,谢谢

网友D(2012-06-26):
引用 网友A:
计量面粉袋子的吗?因为袋子表面凹凸不平,误触发是肯定的,增加滤波程序,祥见PLC擂台帖子。。。。。

对射的都用了肯定不是袋子表面凹凸的问题了吧?除非装的很高!即便如此也可以用传感器本身解决,比如改变安装位置,甚至上下对射。

网友E:
我想如果用机械式的效果可能更好

网友F:
对射的可能要解决粉尘污染镜头的问题。

网友G(2022-03-20):
面粉厂传送带装车计数器计数器不准确,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面粉厂粉尘较大,对计数器的信号有极大的影响,由于粉尘大这一环境特点,就要求针对面粉厂计数器具有抗粉尘抗干扰功能,市面上很多厂家达不到这一要求;2、面粉厂工作量大任务艰巨,工人在传送带扔面粉袋面粉包时,会造成不规则排列,导致面粉袋子东倒西歪,甚至袋子表面凹凸不平,普通的计数器不具备识别连包叠包的功能,无法准确识别,造成面粉计数器计数不准确;3、市面普通计数器不具备工业厂家输送机传送带计数器的功能,计数结果智能当做辅助,计数不准确,给企业造成直接损失,消耗人力财力。

北京中盈环球HQ-210面粉厂专用计数器就是具备抗粉尘抗干扰功能的一款面粉厂专用工业计数器,可以放心一试;首先中盈环球HQ-210面粉厂专用计数器具有抗粉尘抗干扰功能;其次中盈环球HQ-210面粉厂专用计数器可以智能识别连包叠包,是工业厂家专用输送机传送带计数器,面粉厂专用计数器;再有中盈环球HQ-210面粉厂专用计数器计数准确,可以远程控制,智能连接多台大屏幕显示器,在生产,传送,搬运,管理等方面都能达到监控管理的效果,准确省事省力省时;益海嘉里等多家企业均在使用北京中盈环球HQ-210面粉厂专用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