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QD75P2控制安川750马达断电偏位的问题

楼主(2012-04-10):
q02hcpu QD75P2 就这个单独实验的

位置控制,连续JOG运行,就近回0位,。 只要是点动后一断电就会偏位,还有就是第一次运行复位后也会偏。不断电接着运行就不会了。

下面是实验的程序,高手帮忙看一下吧,程序有没有问题。 这问题已经快两个月了 。头都大了。

在这先谢过了。

望有经验高手给指点 18913577923小李 qq441223221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还是问题没表达清楚? 急死了都

网友A:
程序还没看!字面分析:断电会偏、复位会偏.......原点问题!

另外“偏”是啥意思?

楼主:
对就这意思。

是这样的,点动后,关电,马达就动一点。点动后,原点复位后回不到零位只差一点,再关电也会动一点,不多但是影响很大。

网友B:
1,你的程序是三菱 Q CPU 的程序吗,用 GX 软件怎么打不开呢

2,你说的关电后位置偏差,那样将原点 0 位做成关电后复位重新旋转一圈来查找新的定位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Q CPU 的程序吗,用 GX 软件怎么打不开呢2,你说的关电后位置偏差,那样将原点 0 位做成关电后复位重新旋转一圈来查找新的定位点吧

是Q系列的呀,GX WORK 1.13H

 我没太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马达点动之后断电会动一下。很奇怪

楼主:
同志们给指点一下吧

楼主:
谁给个QD75控制马达的程序,只要是能用的 给个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