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主电源接线?

楼主(2012-04-10):
  安川伺服电机 SGMJV-02AAA61   主电源线该怎么接?看用户手册好像都没有,针脚是数字 1--2--3--4  这样排列的,哪一个是对应驱动器的 U  V  W  ??

     另外,编码器应该是 驱动器CN2  1--1   2--2   5--5  6--6   到伺服电机这样连的(再确认一下)呵呵

楼主:
顶起来!!!!大清早的就来了!

网友A:
安川伺服驱动系统的连接

楼主:
不是这个啊,这个手册上就有,我都郁闷了安川的怎么这样,手册上都没有都没办法接,还有今天看了一下电机编码器上连个123456都没有,就一边有个小箭头,可是怎么排列那又不知了,是小惯量电机接头都要自己jie?x

网友B:
要买成品的连接线比较方便

网友C:
接插件不标引脚号的,从有标记的一边开始数1、2、3、……。

另,楼主要连的主电源线是还是220V电源到驱动器的?指驱动器到电机的?

如果是前者,不必考虑线序;后者,电机端出线的UVW一般对应线色为红白黑。

楼主:
波恩老师:真的很厉害,一句话我就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D(2020-08-10):
引用 网友C:
接插件不标引脚号的,从有标记的一边开始数1、2、3、……。  另,楼主要连的主电源线是还是220V电源到驱动器的?指驱动器到电机的? 如果是前者,不必考虑线序;后者,电机端出线的UVW一般对应线色为红白黑。

波恩老师,具体的貌似有很多条黑线,而且我需要连接伺服驱动器的UVW,然后还有一根接地的线,具体该怎么接

网友E:
有了安川伺服电机,怎么可以少了松下伺服电机呢,最全的松下伺服电机就在bitpass!各种下载资料应有尽有!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