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x3u fx2n系列的扩展模块是否能互换呢?

楼主(2012-04-10):
请教一下,请教个问题, fx3u出来是替换fx2n系列的吧,那么它们的扩展模块是否能互换呢?

例如fx3u能不能用原来的 FX2N 4AD模块呢?

网友A:
FX3U可以使用原先的FX2N-4AD模块,除了涉及通讯的模块外,基本上FX2N的扩展模块都可以被FX3U使用。

楼主:
多谢yuanle 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