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做好的组态程序不能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去

楼主(2012-04-10):
win7系统做好的组态程序不能下载到触摸屏里面去,触摸屏是4414T,点击下载后,一直显示正在配置通讯参数,然后就是超时失败,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是不是这个软件本来就不兼容 WIN7 系统呀?

网友B:
通讯参数设置问题

通讯电缆问题

或者是屏需要关闭运行才能下载  先把屏设置STOP

把屏关了电源重新启动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电脑的系统本身有问题,建议换台电脑下载。之前也遇到此类情况。换了台就可以了。

4414的HMI后面有设置按钮,内部设置要先根据设备调好。

网友D:
精疲力竭,真想睡个3天3夜,看看是什么感觉!!!

哦,傻了

还以为是签到帖了

都迷糊了,不好意思了(+﹏+)~狂晕

网友E:
步科文本器DM204L与WIN7也是不能连接下载,还会有自动重启电脑现象。是否软件不兼容WIN7系统所致。

网友F:
有时有这个现象。我的经验是,换一个USB口试试。可能就OK了。或者本本重启换一个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