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直流控制盘3HP 卷取原理图

楼主(2012-04-10):
DC直流控制盘3HP 卷取  福建彰毅电机有限公司, 一送电烧保险,检查2.2KW直流电机正常。

网友A:
电机正常的话,可能是控制器或线路短路、接地等。

网友B:
说清楚点吗,一送电,电机有转一下吗,会不会轴承卡住了,线路有用兆欧表摇过吗

网友C:
考虑天气问题

线路绝缘问题

断开一路一路送,找出主要问题是那一路,再做排除。

网友D:
你说的是直流电控制,电机并不是直流的。如果是控制的那个烧掉了,看看接触器线圈。量一量各个电器是不是正常。如果是电机的就要查一查绝缘电阻,在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机内部线是不是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