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辨零线与地线

楼主(2012-04-10):
如何分辨零线与地线呢,上口线很长,中间有接头,分辨不出零与地,如何在接线时快速分辨呢

网友A:
如果同一个电源带了其他负载的话还好量。零线对地多多少少都有点电压的。地线就没有电压了。

但是如果是这个电源的变压器还是空载零线没有电流,那么所有零线的分支都不会有电压。跟地线的电位一样。这就没法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同一个电源带了其他负载的话还好量。零线对地多多少少都有点电压的。地线就没有电压了。但是如果是这个电源的变压器还是空载零线没有电流,那么所有零线的分支都不会有电压。跟地线的电位一样。这就没法分了。

网友C:
有区别。      零线是在供电端(发电厂、变电站、变压器)接地,或在入户前重复接地,是工作接地线,是输电线路的一部分,电流经电厂----火线----负载----零线反回电厂。    地线在用户端接地,和用电电器的金属外壳或人体可触部位连接,使机壳与大地等电位,保护人体不触电。地线不与输电线路构成回路,正常情况下没有电流。

网友D:
问题很好,回答的很精彩

受益

网友E:
学习了,确实总结的很好

网友F:
在我们多数的用电户中,不应该有地线的概念。地线只有在供电的变压器处存在,是零线与接地网连接的线,不论是TN-C系统还是TN-S系统,都没有称地线的线。正确的名称是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谁企图做个接地体连接到用电设备外壳,而不是接零线到外壳,就不能实现有效的保护。

重复接地可以做,不过没什么作用,现在不是太提倡,要特别重视供电线路中的零线,尤其重视截面和连接点。

上面只说的是TN系统,因为用电户多数是TN系统,TT系统很少,尤其是工厂全部是TN系统。

知道什么是地线、什么是零线,这个贴的答案就有了

网友A:
那么如果手上拿着5条电线全部都是16平方黄色电线。从电缆沟扎在一起出来。上手电工说这是电源过来的5根线,三相火线和零线地线。然后就走了。

这个时候我也想问一下诸位哪三条是火线,哪一条是零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复接地可以做,不过没什么作用,现在不是太提倡,……

1、重负接地的作用是在系统内部分电路发生接地故障、漏电故障、零线开路故障时,发挥作用的;

2、正常用电时,它的作用没有表现,不能说没有作用!

网友H:
这个帖子好,欢迎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G:
引用 网友A:
那么如果手上拿着5条电线全部都是16平方黄色电线。从电缆沟扎在一起出来。上手电工说这是电源过来的5根线,三相火线和零线地线。然后就走了。这个时候我也想问一下诸位哪三条是火线,哪一条是零线?

1、通过检测电压,可以区分三根相线,和两根零线;

2、在相线与零线之间接一个白炽灯泡,灯亮时,漏电开关跳闸,则零线为保护零线PE,反之不跳闸为工作零线N;

网友F:
设计和施工中一直在强调重视零线而不是重复接地,零线不出问题,重复接地就失去作用了。另外,重复接地较大的接地电阻(几欧姆),在故障情况下不会可靠地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设计和施工中一直在强调重视零线而不是重复接地,零线不出问题,重复接地就失去作用了。另外,重复接地较大的接地电阻(几欧姆),在故障情况下不会可靠地起到保护作用。

1、零线不出问题,不出故障,重复接地就没有作用;

2、零线出问题,出故障,重负接地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

3、重复接地电阻,比工作接地的要求要低一些,但是在故障期间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很重要的;

网友I:
最简单就是灯泡试,亮的正常的是零线,不亮或亮的暗的是地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那么如果手上拿着5条电线全部都是16平方黄色电线。从电缆沟扎在一起出来。上手电工说这是电源过来的5根线,三相火线和零线地线。然后就走了。这个时候我也想问一下诸位哪三条是火线,哪一条是零线?

本身设计就是违规,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到配电房(柜)去区分。靠测量无法区分,正常的TN五线制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最终在一个接地点会合。所以埋地电缆必须有颜色的区分。电工走的对回答正确!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A:那么如果手上拿着5条电线全部都是16平方黄色电线。从电缆沟扎在一起出来。上手电工说这是电源过来的5根线,三相火线和零线地线。然后就走了。这个时候我也想问一下诸位哪三条是火线,哪一条是零线?1、通过检测电压,可以区分三根相线,和两根零线;2、在相线与零线之间接一个白炽灯泡,灯亮时,漏电开关跳闸,则零线为保护零线PE,反之不跳闸为工作零线N;

以为五线制一定会用漏保?当心触电了还不知道这么回事!违规设计还给去测量!此种情况立马走人!

网友K(2012-08-30):
零线和地线的区分方法,我的判断和分析的方法是;在附近打一个临时接地桩,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一头连接接地桩,另一头分别检测二根线,如果是零线,应该稍微有点电位差(电压),如果是地线应该没有电压。这是我的判断经验,供参考,如果配电房哪一头没有连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