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2-04-10):
我想用ES2控制ASD-A0421-AB驱动器,做定位控制。是否驱动器

CN1座的仅37脚(/SIGN),41脚(/PULSE)及45脚(COM-)和PLC连接,

无需其它引脚即可做定位。看了101列中用了好多脚?我是初学,

恳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A:
可以的,我现在做的就是用的这款PLC和伺服

楼主:
谢谢楼上给予的帮助。

基于上述条件,驱动器需设置哪几项呢?该如何设置?恳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B:
默认值就能跑,但是你必须对伺服使能

网友C:
CN1应该链接伺服驱动第九脚,脉冲输入41脚,正反向37脚,公共端COM-链接45、47、49,内部24V11、17、35短接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不同的控制思路有不同的接线方式和设置。

楼主:
今晚我按手册试转了,明晚挂PLC再试,希望能继续得到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