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电源如果电机接三角了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2-04-11):
用户设备变频器用的是220输入的,输出是三相220,那么电机我是按三角接法,但是用户所在地区电压不稳定,所以给他改380变频器,这时候电机就要改星型接法,我跟他强调了,但是万一接三角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A:
要将变频器输出改到220V,不然肯定会烧坏电机!

网友B:
变频器应该会报警。报变频器过电流。

网友C:
如果电机绝缘强度足够,即便电机是三角形接法,只需在电机参数中设置电机额定电压是220v,也不会有问题,变频器输出额定频率时的电压也会是220v。

网友D:
220V的负载,加上380V的电压,什么后果还用说吗!变频器会保护的。

网友E(2012-05-20):
就是工频运行,短时间也不会烧掉的。何况变频器呢肯定会保护的。我试过

网友F:
本应Y接380,如角也接380,电机很快接回烧掉

网友G:
同意2楼的说法,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H:
1,你用 变频器启用 220 V 输出呀,电机线不用改接

2, 如万一 用 380V 输出到 220V 电机,有可能电机会烧,但是变频器也会过载保护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要将变频器输出改到220V,不然肯定会烧坏电机!

网友J:
过流的情况下,变频器报警了!

网友I(2012-06-24):
引用 网友J:
过流的情况下,变频器报警了!

网友K:
 如万一 用 380V 输出到 220V 电机,有可能电机会烧,但是变频器也会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