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电缆

楼主(2012-04-11):
  本本win7  64为系统 S7-200  CPU224  不能通讯,但是在32为系统中能够通讯上,求高手解释(通讯电缆不是原装)

网友A:
电脑系统软件的问题吧,是不是<此处内容被屏蔽>的,,要不就换通讯电缆.

网友B:
你的S7-200软件不支持WIN7 64位操作系统,安装没有安装成功,所以不能通讯。

网友C:
那就考虑安装SP9的软件;

另外你的通讯电缆驱动是不是也不支持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