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怎么与步科触摸屏连接,连接后,怎么用触摸屏控制丹佛

楼主(2012-04-11):
丹佛斯变频器怎么与步科触摸屏连接,连接后,怎么用触摸屏控制丹佛斯变频器FC51系列

楼主:
咋没动静                              。

网友A(2015-03-25):
   丹佛斯变频器和步科触摸屏均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通讯协议。查阅步科触摸屏的串行针脚定义,连接好变频器的通讯端口。设置好变频器的通讯参数,需要和触摸屏相同。

按照丹佛斯的变频器MODBUS通讯协议编写触摸屏程序,一般是40000开头的。

如果还是不明,请加我球球1036650367,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