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七十一期-E+H的超声波物位计测煤仓煤位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来自擂台题目征集帖,原话如下:我们使用的煤仓煤位计是E+H的超声波物位计,二次表FMU860.传感器FDU84,出现煤位显示波动,不知原因是什么?请同行们给分析一下。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安装位置不能离下料口近,电极表面被污染,安装的不牢固是否有抖动,在测试时用软件加上滤除虚假波干扰这一项。处理后选择一个固定距离测试一下看看是否有效

网友B:
不知道煤是否粉碎过,颗粒状的还是粉状的;粉状的可能是下料过程中散发到空中的粉末过多引起的,颗粒状的可能是下料不均匀引起的,要看看下料口离传感器距离,下料口是单个或者多个,料仓大小,下料的方式等等

网友C:
接地屏蔽措施有没有做好,还有就是这个超声波物位计电极有没有被污染

网友D:
超声波呀?

它测值波动就对鸟,它木闹“空罐报满罐,满罐报空罐”,,就十二分对得起它那鸟b原理鸟

它啥时候测值稳不蹦迪,

要么是它死鸟,

要么是奇迹发生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呀?它测值波动就对鸟,它木闹“空罐报满罐,满罐报空罐”,,就十二分对得起它那鸟b原理鸟它啥时候测值稳不蹦迪,要么是它死鸟,要么是奇迹发生鸟

楼上说的是 啊,折腾人的玩意.

网友E:
楼上说的是 啊,折腾人的玩意.

网友F:
不知道楼主能否将问题进一步补充一下,比如什么时候出现波动?下料的时候吗?传感器安装位置在哪儿?防干扰处理如何?

网友G:
料斗的进煤时不会出现水平的物位,因为受重力的影响和进料口的卸料作用,其势必在卸料口的位置出现不平衡的锥形高度,这个高度随着持续的进料会出现变化,再者受进料煤块的大小也会出现不规则的突起,如果超声波物位计安装的下方出现一定的不规则煤块其就会出现物位波动,因此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煤在进入储罐时势必扬起粉尘,这种粉尘对于超声波的机械波的传播和衰减产生很大影响,如果超声波所处的空气中的扬起粉尘过多会出现超声波物位计显示不准甚至出现失真满程等现象,而这种现象是超声波物位计的缺陷,是无法进行消除的,因此如果煤仓在进料时有较大的粉尘扬起,就不应使用超声波物位计,应该选择抗粉尘性强的物位仪表。

网友H:
产生煤位显示波动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可能是强电和弱电电缆距离过近,感应造成;

2.仓内粉尘大就会造成波动;

3.煤质、颗粒度、水分等因素有关系;

4.电气干扰,检查下屏蔽端是否接地,还是一端接地,电缆走线是否和强电电缆一起,电缆穿过的区域是否有强磁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接地要接好,实在不行就加了浪涌电容。

网友I:
本身就是反应煤位真实情况,建议更换另一个仪表观察一下,如果问题存在,可能就是生产过程的工艺问题,或者将这个可能有问题的仪表重新在别的地方安装看下。

网友J:
         到现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7米的锥底煤仓,超声波安装正常,DCS上看曲线上下波动非常大,(因为陪同我的现场人员也不知道出现此情况是在进料还是平时),现场检查超声波没有问题,而且此情况出现的后期测量还算正常。所以我根据超声波物位计测量原理,和它固有的一些特性(如滞后性、易漫反射、受传播过程空间的温湿度、空气成分等)分析如下:

         1、如果在进料的时候,那么就可能有三点:

                        a、进料煤块(含粉)不够规则(太快);

                        b、一定的斜面造成声波的漫反射;

                        c、煤仓里煤粉的粉状物造成测量的跳动;

                        d、进料传送机振动造成。

         2、如果是在出料的时候,那么有:

                        a、煤块(含粉)出料太快,造成落差,高位煤块递补;

                        b、一定的斜面造成声波的漫反射;

         3、没有进出料的时候呢?

                        这个情况就很严峻了,人为?本质的问题?人品问题?开个玩笑!

                        a、线路问题,在控制柜对其他仪表接线的时候误操作;

楼主(2012-05-24):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2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故智玄老   故智玄老
su_plc     水中鱼 --王者之师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三等奖5名:30积分获得者
wenning  初来扎道
KSNYY     KSNYY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tangtangdjl520   汤汤-骑士军团
帅克传感仪器 怪话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