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宽电压变频器时,与变频电机的配合问题,请教有经验的大侠

楼主(2012-04-11):
大家好:

因为产品出口问题,经常会涉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电网电压,因此我们选了一款适用于380~480V宽电压范围的变频器,但又希望减少配套电机规格,因此打算将电机额定电压定为380V,不管电网电压多少,变频器中的电机额定电压始终定为380V,来实现。请问这样做是否有问题?

另外,当电网为480V时,由于变频器直流母线电压很高,尖峰值可达670V,而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是否需要考虑电机的绝缘耐压问题?必须耐此尖峰电压值吗?

以上,还请有经验的各位指教

网友A:
一般变频器应该都可以设置电压输出限幅值

网友B:
你说的问题完全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电机耐压值,通过设置电机参数来实现,具体改变,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相应的额定频率和电压输出对应。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问题完全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电机耐压值,通过设置电机参数来实现,具体改变,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相应的额定频率和电压输出对应。供参考。

那请问是不是在变频器中设置电机额定电压值,即可满足要求,即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超过此值了?(不考虑电网波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问题完全可以实现,不需要考虑电机耐压值,通过设置电机参数来实现,具体改变,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相应的额定频率和电压输出对应。供参考。

说白了就是对该电机的正常工作频率对应的工作电压进行限定,这样电机运行频率调低电压跟着降低保证不发生过高磁密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