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印机:机器故障识别的一般方法

楼主(2012-04-11):
上面对一些故障的排除方法做了简单的介绍。但是对于机器故障来说,更重要的是采用什么办法去识别它。机器故障的种类繁多,而且往往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或多因多果。因此如何能够准确地掌握机器故障产生的原因和结果之间的联系就是要进行机器故障识别的主要目的。

  1.因果关系图。因果关系图就是把原因和结果之间的所有可能的相互关系以图形的方式联接起来,这样查找故障简单明了。

胶印机:机器故障识别的一般方法 - 小修工控 - 北京慧博专业维修电路板、驱动器,变频器等

(图 7.1 鱼刺图)

  (1)鱼刺图将上述的每一故障与导致其产生的原因以鱼刺的形状联系起来,中间主干为故障(即结果),两侧的鱼刺为原因。以套印不准为例,其鱼刺图如图7.1所示,其它故障的鱼刺图也可参此画出。

  (2)矩形表将上面的故障及其原因以矩形表的形式画出来,矩形的一边为故障(即结果),另一边为原因。相互之间有联系的地方用圆黑点或其它符号表示;没有联系的地方就空着或用×号表示。下面以套印不准和重影为例,画出它们与其原因之间相互关系的矩形表。

结果原因

规矩

滚筒

牙排

拼版

叠印

纸张

包衬

橡皮

套印不准

重影

×

×

×

  其它故障的短形表也可参此画出,短形表的优点是可以看出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交叉关系。

  2.基准测试法。机器上所有的部件都是以基准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因而如果我们能找到绝对基准和相对基准,那么根据基准关系图就可测试它们之间的对应状态,如与标准状态不符,则应予调整。一机器上的基准一般分为两大类:位置基准和时间基准。抓住这个本质关系,很多故障都会很容易排除。

  3.替换法(排除法)。由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错综复杂性,这给故障识别带来了极大困难。因此为了准确地识别故障源,应需把非故障源首先排除掉,进行故障排除的一种行之有效方法就是替换法。替换前后不变就意味着其不是故障源,如有变化则表明其很可能就是故障源(当然不排除还有其它故障源)。

  (1)纸张替换法印迹的最终结果表现在纸张上,因而通过更换纸张就可查出很多故障源。下面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应用。

  ①厚纸换薄纸:如果两种状态下,规矩都不准,那么很可能是规矩调节不合适,而与纸张无关;如果两种状态不一样,一个套的准,一个套的不准,那表明故障与纸张有关.按标准状态调卡使规矩与纸张之间处于最佳配合。

  ②铜版纸替换胶版纸:如果替换前后仍然墨色不匀,那么很可能是墨路调节不当,而与纸路无关;如果替换前后有变化,一个墨色匀,一个墨色不匀,那么纸张很可能就是故障原。

  (2)油墨替换法降低油墨粉度,如果替换后纸张仍然粘在橡皮布上,那就表明纸张粘在橡皮市上与油墨的粘度无关;如果替换后,纸张不再粘在橡皮布上,那么油墨粘度很可能就是故障原。

  (3)润版液替换法增大润版液的酸度,如果印版仍然上胜,那就表明印版上胜与润版液的酸度无关;如果印版不再上脏,那就表明润版液的酸很可能就是故障原。

  (4)印版替换法更换印版,如果仍然墨色不匀,那就表明故障与印版无关;如果换后墨色均匀,则印版就是故障绕。

  (5)包村替换法更换包村后,如果纸张仍然粘在橡皮衣上,那就表明纸张粘在橡皮布上与包村无关;如果更换后,纸张不再粘在橡皮布上,那就表明橡皮市是故障源。一般来说旧橡皮市的粘性要比新橡皮市的粘性大。

  上面所述的替换法都是一级替换,如果要进一步排除非故障源,还需进行二级或二级以上的替换。如纸张粘在橡皮衣上,首先更换纸张,如果仍然粘在橡皮布上,那就表明纸张不是故障源;这时再换油墨,如果仍然粘在橡皮布上,那就表明油墨也不是故障源;再更换橡皮布,如果仍然依旧,那就表明橡皮布也不是故障源;在这种情况下可减小印刷压力,如果减小了仍无效果,那就表明滚筒的牙排是故障源。到底是牙排的什么部位出现了故障,也可用类似办法检测。

  总之对一个故障可以进行多级替换,替换不变则剔除,替换有变则保留,调试后再替换。这就是用替换法进行故障排除的基本指导思想。

  4.对称原则。对称原则是进行机器安装调试及故障排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对称原则的内容前已叙述过,下面以几个故障的实例说明对称原则的使用方法。

  (1)印张横向一边起格检查咬口的大小是否处于对称状态。如果为对称状态,那表明起韬与叼纸量的大小无关。

  (2)印张左右墨色不匀检查各接触面的印刷压力,如果都呈对称状态,那表明故障与印刷压力大小无关。

  (3)印张一边快,一边慢检查输纸布带的松紧度及其上面的压纸轮的压力,如果皆为对称状态,那表明输纸布带的松紧及压纸轮的压力与故障无关。

  上面简述了对称原则的使用方法.但是在使用过程中如何把握对称原则的内容呢,这就需要建立对称函数:

F(x1,x2,…,Xn)=F(y1,y2,…,yn)

  如果两处是完全对称的话,则x1=y1,x2=y2,…,Xn=yn.x1,X2,…,Xn和y1,y2,…,yn表示对称的内容。以牙排为例,则可用x1表示牙垫的左右位置,X2表示牙垫的高低,X3表示牙垫的摩擦系数,X4表示牙垫的硬度,X5表示开闭牙的时间等等。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对称函数,因而在使用对称原则时必须首先建立对称函数。

  5.目视法。通过目视可观测着墨辊表面上的水量大小,如果着墨辊反光,那表明水大了。有很多故障都可通过目视排除其非故障源。

  6.耳听法。通过耳朵来分析机器内部是否有异常声音,如果有异常声音,则需停机检查,这种方法可用来发现不明显故障。

  7.触摸法。通过触摸可检查部件的灵活性或气垫吸力的大小,这个方法特别适用于检查力封闭机构内的隐藏故障。

  8.信号分析法。通过传感器抬取机器上的振动信号,然后用计算机进行分析处理,查找故障源。采用此方法时最好采集新、旧两种信号,这样便于比较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