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仪表擂台第七十二期-铂电阻用于发电机绕组温度测量问题

楼主(2012-04-11):
此题来自擂台征集帖,原题目如下:我们的2.5万千瓦的发电机绕组温度测量使用的是PT100热电阻,在运行期间出现4#绕组温度波动,用万用表测量热电阻,电阻值稳定,对照温度表也与其它绕组温度相近,把热电阻接在一台温度数显表上,温度显示正常而且稳定,与热电阻阻值对应,但一接入DCS系统的输入模块就波动,更换一个好的输入模块,还是波动,说明模块无问题,此点原来工作正常,不知什么原因,望给分析一下。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会不会电缆屏蔽不好,受到干扰了

网友B:
是直接接入DCS系统相应的模块还是中间有安全栅呀?如果有安全栅建议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安全栅有问题了。如果是直接接入DCS系统模块,检查一下线路多数是信号线路由于老化或接地的地方了。

网友C:
其实处理起来也不难,既然现场没事、DCS没事,那么问题就出在线路传输上,所以就要坚持传输线缆的电阻值、对地绝缘值、屏蔽线接地、以及中间是否有接头,热电阻传输的是两线还是三线,用万用表就可以搞定,测量现场的电阻值,在测量控制室段的电阻值,测量线缆各接线之间对地、之间的电阻值、查看屏蔽层接地是否良好。

网友D:
接温度表没事,说明线路也没问题;此时需要检查--布置的线路是不是符合DCS电阻输入模块的接线方式,有两线、三线、四线的区别的;然后就是考虑干扰和接地问题了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线路抗干扰接地方面可问题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改为4线制吧

网友F:
说明有干扰的地方,接地之类的屏蔽措施有没有做好呢,还有就是接入DCS不先经过安全栅吗

网友G:
检查线路绝缘,还有实在不行在线路上加一个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H:
有干扰信号 可能是电机给带的,电机是干扰源。

网友I:
建议更换一下热电偶或者更换一下热电阻!再就是你的DCS的接地怎么样?都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J(2012-05-18):
应该是接地的问题,单独接数显表没有问题,且能和分度号对应起来,说明这个线缆和热电阻均是好的。现在就要检查DCS柜内接地和这个测温电阻的屏蔽接地,首先,屏蔽电缆要一端接地,,检查现场是不是屏蔽也接触电机壳了,造成和电气接地串一起了,再就是检查柜内仪表接地怎么样,这个电阻的接地是不是虚接。。看波动的有没有规律。。也可以帮助查找故障。。

楼主(2012-06-18):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2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3名:10MP获得者
gdh   原创军团-江湖走走
wenning  初来扎道
jiaoanpeng jiaoanpeng——王者之师
三等奖7名:30积分获得者
wangxun8109 流月无影
gx_xg112 孜然
KSNYY     KSNYY
iceboy851013  iceboy851013
2002125   2002125 ---王者之师
dongcheng0327   dongcheng0327
yanwen0227   yanwen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