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scf故障

楼主(2012-04-11):
输出报警去除了,但三相电压700多伏 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大虾们了

网友A:
型号没说清楚,700是什么电压?SCF是启动报还是送电就报,SCF一般是模块输出对PA,PC阻值变小。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115564200001

楼主:
施耐德38 输出电压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型号没说清楚,700是什么电压?SCF是启动报还是送电就报,SCF一般是模块输出对PA,PC阻值变小。 内容的回复:

施耐德38   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