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请问下工控机到底是运用在那些方面的·具体些···谢谢··

楼主(2012-04-11):
拜谢···大家······

网友:
工控机主要用于工业的控制系统,如DCS系统、PLC程控系统、监控系统等,也就是要求稳定性较高,故障率较低的场合,同时工控机比较皮实耐用。

网友A:
为电子制造、半导体、军工、汽车制造、医疗、电子警察、智能交通和电力等一些资深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