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带视觉差价有多少

楼主(2012-04-11):
  公司准备将生产线出口成品装一台机器人进行堆垛产品,一直有计划实施中,有说要视觉机器人,有的说不需要视觉,想请做过的 TX 说说,一般机器人加了个视觉系统价格差会有多大?

     还有就是现在机器人加上视觉后操作性能会强很多吗?这是机器人操作区,视觉能感觉有人过来时机器人停人不伤到人呀?

网友A:
工业机器人的视觉系统一般是用来定位不规则工件的,需要加一套视觉系统,PLC模块等等,用来防止伤人就没必要加了,可以用安全围栏,安全光幕等等。

网友B:
看需要使用,楼上的办法也不错,但环境不一样实现的意义不一样。灵活人性化的产品才有市场。

网友C:
楼上的都有道理

就这个系统来说,可编程或示教出确定的抓取、运送轨迹、摆放等动作,没必要加视觉系统。

视觉系统主要包括:视频获取--视频处理---场景辨识---指令发出等过程,技术上难在场景辨识和响应速度,对特定的物体辨识容易,造价也较低,若用来防人安全的,反过来不如安全围栏、安全光栅等经济实用。

做过的码垛机器人用于大米、食用油生产线,没用视觉系统。

做过的并联拾取机器人用于医疗用品生产线,用了视觉识别系统,每分钟100次左右的拾取速度。

有需要也可QQ讨论。

QQ:343876369

楼主:
   我们这两个出口的成品会点位置偏差,且堆垛时有很多种形式的,产成品的抓取是个问题,不能碰伤成不良品

网友D:
abb机器人 台州同汉

网友E:
我司伺服电机产品有配合金宝电子做过类似设备!

我们是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可以替换松下伺服,操作界面及接线方式相同,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汪工,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楼主:
楼主要是做一个如我图纸那样的抓取一般在什么价格?机械臂范围最大能达多远

网友F(2012-05-12):
深圳博美德数控设备有限公司的控制系统能满足的您的要求,该系统有视觉端口,如果不使用视觉,也可以使用示教进行编程。

其控制器功能强大:

l  控制器为三位合一产品。集成PLC CNC HMI即集成程序逻辑控制,电脑,数字控制和人机界面

l  支持实时工业现场总线CanOpenEthercat,可以运行多轴插补运动,闭环控制:

n  CanOpen支持128根伺服轴,可以做闭环控制,循环周期少于3毫秒。如果轴数少可以更快,传输距离可大于5公里

n  Ethercat支持65535根伺服轴,可以做闭环控制,循环周期少于100纳秒,传输距离可大于5公里,可采用光纤传输无距离限制。

l  支持CIA402协议

l  可以同时运行二套PLC程序,在PLC内可以同时运行4CNC程序,即以同时驱动4台多轴的CNC机床或者机械手单独或者共同工作

l  可以选择CNC控制,支持G代码编程。同时支持PLC编程,符合IEC61131标准。支持程序导入导出

l  可以选择MARCO控制,支持示教式编程,典型应用机械手,符合IEC61131标准。支持程序导入导出

l  也可以支持标准的输出方式,例如PWM或者模拟量输出,支持模拟量反馈

l  可编辑人机界面

l  尺寸不同,可以用同样的软件

l  触摸屏

l  支持独立开发软件

l  语言构建80%相似西门子或欧姆龙系列产品

网站:www.bonmet.com       l联系人:0755-36906003   13593682265   吴生

网友G:
我也来看看热闹。我公司也做这个。详见 http://www.gzaobbs.com

网友H(2012-07-31):
机器人与视觉配套使用,详情可咨询 qq2866435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