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故障分析

楼主(2012-04-11):
注塑机故障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1.按故障发生状态,可分为:

(1)渐发性故障。是由于注塑机初始性能逐渐劣化而产生的,大部分注塑机的故障都属于这类故障。这类故障与电控、液压机械元配件的磨损、腐蚀、疲劳及蠕变等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2)突发性故障。是各种不利因素以及偶然的外界影响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这种作用超出了注塑机所能承受的限度。例如:因料筒进入铁物出现超负荷而引起螺杆折断;因高压串入而击穿注塑机电子板。此类故障往往是突然发生的,事先无任何征兆。

突发性故障多发生在注塑机使用阶段,往往是由于设计、制造、装配以及材质等缺陷,或者操作失误、违章作业而造成的。

2.按故障性质划分,可分为:

(1)间断性故障。注塑机在短期内丧失其某些功能,稍加修理调试就能恢复,不需要更换零部件。

(2)永久性故障。注塑机某些零部件已损坏,需要更换或修理才能恢复使用。

3.按故障影响程度划分,可分为:

(1)完全性故障。导致注塑机完全丧失功能。

(2)局部性故障。导致注塑机某些功能丧失。

4.按故障发生原因划分,可分为:

(1)磨损性故障。由于注塑机正常磨损造成的故障。

(2)错用性故障。由于操作错误、维护不当造成的故障。

(3)固有的薄弱性故障。由于设计问题,使注塑机出现薄弱环节,在正常使用时产生的故障。

5.按故障的危险性划分,可分为:

(1)危险性故障。例如安全保护系统在需要动作时因故障失去保护作用,造成人身伤害和注塑机故障;液压电控系统失灵造成的故障等。

(2)安全性故障。例如安全保护系统在不需要动作时发生动作;注塑机不能启动时启动的故障。

6.按注塑机故障的发生、发展规律划分,可分为;

(1)随机故障。故障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

(2)有规则故障。故障的发生有一定规律。

每一种故障都有其主要特征,即所谓故障模式,或故障状态。各种注塑机的故障状态是相当繁杂的,但可归纳出以下数种:异常振动、机械磨损、输入信号无法让电脑接受、电磁阀没有输出信号、机械液压元件破裂、、比例线性失调、液压压降、液压渗漏、油泵故障、液压噪音、电路老化、异常声响、油质劣化、电源压降、放大板无输出、温度失控及其它。不同类型注塑机的各种故障模式所占比例有所不同。注塑机故障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1.按故障发生状态,可分为:

(1)渐发性故障。是由于注塑机初始性能逐渐劣化而产生的,大部分注塑机的故障都属于这类故障。这类故障与电控、液压机械元配件的磨损、腐蚀、疲劳及蠕变等过程有密切的关系。

(2)突发性故障。是各种不利因素以及偶然的外界影响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这种作用超出了注塑机所能承受的限度。例如:因料筒进入铁物出现超负荷而引起螺杆折断;因高压串入而击穿注塑机电子板。此类故障往往是突然发生的,事先无任何征兆。

突发性故障多发生在注塑机使用阶段,往往是由于设计、制造、装配以及材质等缺陷,或者操作失误、违章作业而造成的。

2.按故障性质划分,可分为:

(1)间断性故障。注塑机在短期内丧失其某些功能,稍加修理调试就能恢复,不需要更换零部件。

(2)永久性故障。注塑机某些零部件已损坏,需要更换或修理才能恢复使用。

3.按故障影响程度划分,可分为:

(1)完全性故障。导致注塑机完全丧失功能。

(2)局部性故障。导致注塑机某些功能丧失。

4.按故障发生原因划分,可分为:

(1)磨损性故障。由于注塑机正常磨损造成的故障。

(2)错用性故障。由于操作错误、维护不当造成的故障。

(3)固有的薄弱性故障。由于设计问题,使注塑机出现薄弱环节,在正常使用时产生的故障。

5.按故障的危险性划分,可分为:

(1)危险性故障。例如安全保护系统在需要动作时因故障失去保护作用,造成人身伤害和注塑机故障;液压电控系统失灵造成的故障等。

(2)安全性故障。例如安全保护系统在不需要动作时发生动作;注塑机不能启动时启动的故障。

6.按注塑机故障的发生、发展规律划分,可分为;

(1)随机故障。故障发生的时间是随机的。

(2)有规则故障。故障的发生有一定规律。

每一种故障都有其主要特征,即所谓故障模式,或故障状态。各种注塑机的故障状态是相当繁杂的,但可归纳出以下数种:异常振动、机械磨损、输入信号无法让电脑接受、电磁阀没有输出信号、机械液压元件破裂、、比例线性失调、液压压降、液压渗漏、油泵故障、液压噪音、电路老化、异常声响、油质劣化、电源压降、放大板无输出、温度失控及其它。不同类型注塑机的各种故障模式所占比例有所不同。

网友A:
危险性故障。例如安全保护系统在需要动作时因故障失去保护作用,造成替考网伤害和注塑机故障;液压电控系统失灵造成的故障等。这种故障是一级建造师考试培训时所不能允许的

网友B:
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