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S7-300连不呢?

楼主(2012-04-11):
最近找朋友借了个CPU315-2DP,想学下300PLC,用的是长沙博为的适配器6ES7 972-0CB20-0XA0,死活连不上PLC,用了适配器自动,MPI,DP相连,都不成功,有同行遇到这个问题吗?是适配器的问题呢还是PLC的问题,请问如何判断?谢谢!

网友A:
换换COM口看看,PLC是好的 那么参数是不是有问题?数据线是不是有问题? PLC先关掉,拔了电源。重新通电试一下,把PLC开关打到STOP位置。

楼主:
这个线连PLC是串口,连PC是USB口

楼主:
PLC在STOP位置,适配器上有三个灯,一个是USB,中间是PLC,最右边是PWR,中间灯不亮,两边的亮

网友B:
USB线有驱动吗?西门子的USB线需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C:
你选择好下载口了吗

驱动安装了吗?

楼主:
选USB口,安装了驱动

楼主:
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的

楼主:
PG/PC接口设置为USB

网友D:
长沙博为的适配器6ES7 972-0CB20-0XA0?

不是西门子原装的?

国产的西门子USB编程电缆有时接口选择不是USB而是虚拟的串口如COM3等,你换一下PG/PC接口设置试试。

楼主:
不是西门子原装的,是长沙博为的,但他没有虚拟的口啊,在接口选择中确实有个COM3之类的,但波特率最高只有38400KBP,试了下还是不行

网友D:
建议你咨询一下长沙博为公司。让他们给你解决吧。

楼主:
他们也没有解决,可能是PLC还需设置什么?或者线坏了,但同样的线两根,效果一样,不会都 坏吧?火这背!想办法弄一根原装的适配器再试下。

网友E:
USB的在硬件里显示的应该是串口(COM**)你这个是什么?

楼主:
没有显示出是COM多少啊

网友F:
1,建议还是使用 SIEMENS 原装 USB 线吧,通讯可靠

2,USB线有驱动要正确安装,还有就是选择地址不能产生冲突

网友G:
看看COM是不是增加了,波特率、校验、停止位设为一致,将缓冲区设为最小,断电重启PLC。再不行删掉驱动,重装MPI驱动

网友G:
不能选用USB 只能选COM

楼主:
我的不能显示串口啊,截图如上所示

楼主:
但是我选PC ADAPTER AUTO 时,点可显示的站点,能显示MPI=3,和64,但就是连不上,急啊!

楼主:
选网络检测时能检测到如下参数网络MPI,速率187.5K,最高站地址198

楼主:
为什么始终显示不能建立到模块的连接?

网友H:
   如果是仿西门子通讯线,你的PLC与通讯线都是好的!!!那你就得找一个正宗的西门子通讯线连一下,后再用你买的线连接就可以了。仿真线买来连接不要去改波特率与打仿真通讯适配器上的开关,不然就会出现那情况出先后必须要原装线连接一下才能用!!!

楼主:
说明一下,我的机子中没有MMC卡的,没有中话是不是不行的?很菜的问题。

网友H:
有没有带备用电池,如没有又没有卡那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