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和变频器通讯出现F0072报警

楼主(2012-04-11):
我现在用S7-200 CPU226 PLC驱动变频器,用的是USS协议,变频器会出现F0072报警,在通信报文结束时,不能从COm链路中得到设定值,接线上没问题,我程序就用到了USS-INIT 和USS—CTRL两条指令,来写的测试程序.

网友A:
转载以下西门子工程师给的关于F0072的解答:

F0072 是在通讯报文结束时,uss无数据传输或传输数据不正确。

对于MM440,一般应用接收的信号是:

1、控制字:准备好状态(147E), 要运行时给(147F);

2、速度给定值。

楼主:
谢谢啦。有没有人遇到过此类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