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共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4-11):
大家好,有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传感器的工作电源是DC12V,0.2A,我选的开关电源是DC12,0.5A的,那么可以两个传感器共用一个开关电源吗,电源的余量应该留多少合适呢???不知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白痴

网友A:
电流大了,会不会烧坏啊,咱也比较白痴的

楼主:
对:杭州搬家公司关于电流大了,会不会烧坏啊,咱也比较白痴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B:
说说偶的做法供楼主参考。看传感器时几线制的和输出类型,再者要看带的是什么负载,4-20mA电流输出型的的话,0.2A电源电流,肯定是3或4线制的,这时按1.25倍流出余量足以。如果是两线制开关量输出,驱动的负载是PLC输入的话,偶就按实际电流计算;如果带的是小型继电器,按1.25-1.5留余量,如果是带接触器或较大继电器类负载,则需要计算最大吸和电流,再留些余量;如果是三线制开关量输出,首先要看传感器时输出无源触点还是有源触点,无源触点则按1.25-1.5留余量,有源触点则需计算负载电流,再按1.25-1.5留余量。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说说偶的做法供楼主参考。看传感器时几线制的和输出类型,再者要看带的是什么负载,4-20mA电流输出型的的话,0.2A电源电流,肯定是3或4线制的,这时按1.25倍流出余量足以。如果是两线制开关量输出,驱动的负载是PLC输入的话,偶就按实际电流计算;如果带的是小型继电器,按1.25-1.5留余量,如果是带接触器或较大继电器类负载,则需要计算最大吸和电流,再留些余量;如果是三线制开关量输出,首先要看传感器时输出无源触点还是有源触点,无源触点则按1.25-1.5留余量,有源触点则需计算负载电流,再按1.25-1.5留余量。内容的回复:

您说的很具体,谢谢。我接触到的传感器大部分是4-20mA输出,还有0-1V输出的,有两线制的和3线制,也有4线制的。开关量输出的没有碰到过。。

网友C:
使用开关电源为什么要留余量?尽管接上试吗,如果超过开关电源的负荷,电源会保护。只要开关电源不发热就放心使用。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使用开关电源为什么要留余量?尽管接上试吗,如果超过开关电源的负荷,电源会保护。只要开关电源不发热就放心使用。 内容的回复:

哦。。。。

网友D:
共用电源,有时候会兑上信号互相串扰,需留意鸟~~~~~~~~~~~~~~~~~·

网友E:
6W,这开关电源不是一般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 记错了,是DC12V 1A,10W的。。。

我还以为您要我删除这个帖子呢。

网友E:
呵呵,我没权力删除任何帖子哈

网友G:
0.5接两个0.2的,还是能用。不过,电源尽量考虑一些余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