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问题

楼主(2012-04-11):
星三角接触器选型都不一样?KM1(主)KM2(三)KM3(星)   星运行时回路电流In/3   三运行时根号3In    三运行时KM1跟KM2电流不是一样嚒?怎么会有KM1>KM2>KM3?

网友A:
直接启动时一种简单、经济的启动方法,但由于直接启动的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过大的起动电流会造成电网电压明显下降,直接影响其他负载。可以根据电源变压器Ist(KV*A)、电机容量、起动频率、负载来分析。下面公式:

Ist            3

In      ≤    4    +     4P

Ist   直接启动电流(A),In额定电流 (A),电源变压器容量(KV*A),P额定功率(KW)。

满足上面条件可以直接启动。一般小于10KW的电机可以采取直接启动。

至于你说的根号3 是应为  相电压是线电压的根号3倍。 星型中间电位为0  不是相当与是从三个380V的火线中拿一根和零线搭配变220V一样的道理么?

给分啊   第一次比较有成就感。

网友B:
Y  线电流【KM1】=相电流【KM3】       i 额定=19A  【而Y为19/根3=11A】

角  线电流【km1】=根3【KM2】   i 额定=19A          KM2【相电流=19/根3=11A

Y  角启动    且角运行  KM1>KM2>KM3 正确【此时的KM3没有电流通过】

 上例为 10KW  角接  功率因数0.8

网友C:
三运行时KM1跟KM2电流不是一样嚒?怎么会有KM1>KM2>KM3?

要看KM2的进线是接在KM1的上端口还是下端口,接在上端口就电流一样,接在下端口就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三运行时KM1跟KM2电流不是一样嚒?怎么会有KM1>KM2>KM3?   要看KM2的进线是接在KM1的上端口还是下端口,接在上端口就电流一样,接在下端口就小。

1、与电路设计有关;

2、如果KM1电源、KM2△、KM3Y:

1)如果KM3Y闭合时,KM1电源、KM2△是断开的,那么KM3Y闭合时电流为零;

2)如果先接通KM1电源,再接通KM3Y闭合时,就有大的启动电流通过KM3Y!

网友D:
3、楼上的图,是最好的Y-△起动电路图:

1)C4闭合时,没有电流,所以可以选用容量很小的接触器;

2)C1是电源接触器,他接通的是启动电流,所以容量最大;

3)C3接通的是切换电流,电流小,电弧小,容量小于C1。

网友D:
4)5楼的图用时加一个热继电器。热继电器的触点与停止按钮串联就是了,热元件接在C1主触头(下)负荷一侧;

楼主:
多谢各位踊跃答复,3楼一句点到重点!5楼老兄图文并茂很给力   小弟我有什么问题在向各位请教

网友E:
感觉很少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