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07S411的屏怎么用U盘下载新的屏程序

楼主(2012-04-11):
台达B07S411的屏怎么用U盘下载新的屏程序,手册上讲的太简单了,做了实验不成功,文件需要什么格式的后缀,发现原来的Screen Editor保存的文件后缀名和Dop Soft的保存文件后缀不一样,迷惘了。。。。二级版块没看见台达触摸屏只能放在PLC版块里了

楼主:
来人说说 。。。。。。。。

网友A:
版块名称叫“人机界面”,那个型号好像是新出来的,因此Screen Editor里面没有!但使用方式应该是一样的:首先按住SYS键3秒进入系统菜单,选择"System Setting";移动下面的工具栏到"File Manager",选择"Copy File"试试?最后返回用户画面。

网友B:
建议B系列的屏都用软件dopsoft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