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去选择PLC

楼主(2012-04-11):
怎么去选择PLC,主要是确定PLC的生产厂家与型号。对于分布式系统、远程I/O系统,还需要考虑网络化通信的要求。
  确定PLC生产厂家,主要应考虑设备使用者的要求、设计使用者的习惯、熟悉程度、配套产品的一致性以及编程器等附加设备的通用性、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因素。从PLC本身的可靠性考虑,原则上只要是国外大公司生产的产品,都不应存在此问题。
  作为作者的个人看法,一般来说,对于初次使用PLC的用户或者是用于控独立设备(单机控制)的场合,配套日本产的PLC产品,相对来说性能价格比有一定的优势,入门也较容易。对于系统规模较大、网络通信功能要求高、开放性好的分布式PLC控制系统,远程I/O控制系统,欧美生产的PLC可以为网络通信功能的发挥提供一定的便利。当然,产品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价格等因素也是选择PLC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PLC生产厂家确定后,PLC的型号主要决定于控制系统的技术要求,在满足设备控制要求的前提下,必须考虑生产成本。
  从技术的角度考虑,以下指标是选择PLC型号时应引起注意的问题。
  1.CPU性能
  PLC的CPU性能主要涉及处理器的“位数”、运算速度、用户存储器的容量、编程能力(指令的功能、内部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的数量等)、软件开发能力、通信能力等方面。在使用特殊功能模块、特殊外部设备或是需要网络连接的场合,应考虑到CPU的功能与以上要求相适应。
  此外,在满足控制要求的前提下,CPU的价格也是需要设计人员考虑的问题之一,选择的PLC既要满足系统的功能要求,同时也应该充分利用其功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2.1/0点数
  PLC的输入/输出点数是PLC的基本参数之一。I/O点数的确定,应以上述的I/O点汇总表为依据。在正常情况下,PLC的I/O点可以适当留有余量,但同时也必须考虑生产制造成本。对于以下情况,应适当考虑增加一定的I/O余量.

  ①控制对象的部分要求不明确,存在要求改变可能;
  ②I/O点统计不完整,设计阶段或者现场调试时可能增加I/O点:
  ③PLC扩展较困难,但控制系统存在变动可能性;
  ④使用环境条件相对较差,PLC工作负荷较重:
  ⑤维修服务不方便,配件供应周期较长。
  I/O点(包括程序存储器容量)的余量选择无规定的要求,更没有固定的计算公式,一切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避免教条主义,这样才能做到科学与合理。
  3.功能模块的配套
  选择PLC时应考虑到功能模块配套的可能性。选用功能模块涉及硬件与软件两个方面。在硬件上,首先应保证功能模块可以方便地与PLC进行连接,PLC应有连接、安装位置与相关接口、连接电缆等附件。在软件上,PLC应具有对应的控制功能,可以方便地对功能模块进行编程。
  4.通信能力
  对于分布式PLC控制系统、远程I/O控制系统,PLC的通信功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而对于集中控制系统或单机控制系统,既要考虑到用户现有外部调试设备等的正常使用,还应考虑到用户管理水平的提高与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增强通信功能,既是信息技术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当前PLC的技术发展方向之一。因此,在选择PLC通信能力方面,应有一定的超前蒽识,保留系统的发展空间。

网友A:
   不错,收藏了,其实PLC 的选择还是就价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