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S7-300PLC通过CP343-1通信

楼主(2012-04-11):
最近在学习西门子PLC,在实现两台PLC之间的通信时遇到了困难。目前我还只是用仿真软件来操作,按照书上的指导,建立好硬件及连接,但是最后监控变量表的时候,变量表中的变量并没有变化,探索了很久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疑是仿真中不能实现而必须要硬件连接后才能实现通信?还是我的操作有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如果你的以太网地址是在同一个网络地址里,比如192.168.0.1和2,然后你调用FC5和FC6的话,网络地址没错的话,基本上可以肯定能通讯起来

网友B:
仿真软件里好象不能仿真通讯吧

网友C:
1.先设置IP在同一网段,

2.添加CP300下的FC5和FC6.  FC 5 AG_SEND / FC 50 AG_LSEND / FC 53 AG_SSEND (工业以太网)

3。在CP343下,有I 和 Q,可以生成对应的字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以太网地址是在同一个网络地址里,比如192.168.0.1和2,然后你调用FC5和FC6的话,网络地址没错的话,基本上可以肯定能通讯起来

谢谢您的回复。我设置的网络地址没有错误,也是调用的FC5和FC6,但是就是用PLCSIM仿真时,无法监控到变量的变化,所以我不确定是否进行了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软件里好象不能仿真通讯吧

请问您确定么?我也是在怀疑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先设置IP在同一网段,2.添加CP300下的FC5和FC6.  FC 5 AG_SEND / FC 50 AG_LSEND / FC 53 AG_SSEND (工业以太网)3。在CP343下,有I 和 Q,可以生成对应的字地址~~

我没有用FC 53这个模块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