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求助!

楼主(2012-04-11):
       我家住在农村有一栋两层楼房,上楼顶有一小屋,屋顶有一不锈钢大桶,是用来蓄水用的,目的是利用由上垂下的大气压强给一楼二楼供水,不锈钢桶的水是靠一楼的水泵抽上去的,之前都是用到没水的时候才手动打开水泵抽水上去,结果经常水抽满了,自来水管却进了空气造成水没办法流下来,有时候甚是让人窝气,基于自己在学校有学过机电方面的知识,现准备自己动手DIY设计一电路,安装一自动抽水,自动停止的控制线路,选型好的元件有2P空开10A一个,熔丝2个(包底座)2A,CKC水位检测控制器一个,CKC时间继电器一个,OMRON中间继电器2个,正泰25A接触器一个,绿色,红色指示灯,蜂鸣器各一个,旋转开关一只(手动自动切换),时控开关一个(晚上不启动),这是电箱控制线路的基本元件,附加元件是常闭型电磁阀一个,电接点压力表一个。
      我的控制思路是,每天晚上21:00—07:00线路不工作,其他时间工作,当水位低于探针所示位置时,水泵启动,绿色指示灯亮,电磁阀延时5秒打开,当水位高于探针所示位置时,水泵停止,红色指示灯亮,电磁阀延时2,3秒关闭,当水压超过电接点压力表设定值时,切断控制线路,同时蜂鸣器响报警,求此电控原理图!
     说明:我已设计好部分电路,但对电磁阀延时打开,延时关闭表示鸭梨比较大·············

网友A:
延时打开和延时关闭的电路,可以参考一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0316572700001-1.shtml

网友B:
    其实楼主这么多东东,还不如买个二手 CPU (二三百大洋 ),一个水泵接触器和,CKC水位检测控制器一个 控制就更加方便啦。什么延时找开关闭, 什么时间起动抽水 都方便,如再加个 HMI 小屏就能在家搞全自动化控制管理啦!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12/2011122918195800001-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