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三色灯的含意

楼主(2012-04-11):
一般设备上都会装个三色灯,但三色灯的含意有没有标准呢?各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请关注本贴相关“为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119482100001

网友B:
发现许多设备上均有三色灯,均对应红色,绿色和黄色。一般绿色为 运行指示灯,代表设备正常运行,而红色有些为蜂鸣指示灯(也为报警指示灯)即设备出现异常故障,或者严重报警所设,而黄色,照我们公司的意思是出现故障,但此类故障并非为严重报警,可运行基本功能,无需停机的状态亮黄灯。以供参考~

网友C:
什么设备上面,一般的电控柜上面有设备运行指示灯(绿色),设备断开指示灯(红色),当然还有一些设备故障指示灯,(一般通过系统采集的故障信号),另外说说PLC的一般三种颜色指示灯,一般绿色表示运行(正常状态),红色(报警状态),黄色(停止或者处于强制状态),一般是根据每种设备的性质不一样,设计时设计不同信号指示灯。

网友D:
膜拜大神!!!!!!!!!!!!!!!!

网友E:
我们原来做设备的时候也是要考虑这个问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技术协议上对红、绿、黄的定义分别为故障、合格、运行。

后来客户多了之后发现,他们对三色灯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个灯的具体定义是跟客户相关的,

某些厂家对三色灯都是有具体的定义,方便厂家管理识别。

网友F:
没个厂家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含义也不一样的。

网友G:
设备运行指示灯---绿色

设备断开指示灯---红色

故障状态指示灯---黄色

网友H:
这个是否有标准规定还真没注意。我在应用这种指示灯时,设计思路是:红灯----该装置通电,处于停止状态;绿灯----运行;黄灯----故障报警。

网友I:
有时候还可设计为红色闪,红色常亮

                        黄色闪,黄色常亮

                        绿色闪,绿色常亮

各有不同的含义

网友J:
红色报警,绿色正常运行,黄色没有确定含义,各厂有各厂的代表的含义。

网友K:
红色:停止指示

绿色:运行指示

黄色:故障指示

当然有的习惯不同,但这样做是不对的,不符合规范和习惯性思维,可能导致不安全因数。

网友L:
运行指示灯---绿色

断开指示灯---红色

故障指示灯---黄色

还有带蜂鸣器的

网友M:
紅色,停機以及異常停機(warning),

綠色,正常運行

黃色,待機,以及設備非停機報警alarm

网友N:
我们厂设备自己加的十几个也是三层信号灯,按交通信号灯意思编码。

1,绿灯常亮和黄灯常亮  ,设备 正在自动运行正常状态

2,绿灯常亮和红灯闪烁, 设备 正在自动运行状态,但有不影响运行的出错信息

3,绿灯常亮和黄灯闪烁, 设备 准备进入 自动运行状态

4,单一绿灯常亮,设备进入手动无故障初始状态,如单一绿灯闪为机器在手动但没有复位到初始状态

5,黄灯闪,红灯常亮,设备 自动运行状态中发生严重故障而停机

6,单一红灯闪亮, 设备 进入维修安全模式,如保护门打开

网友O:
如果设备要求有四个指示灯,启动中,运行中,停止中及故障中,颜色怎么区别呢?

网友P:
同意13楼说的。有逻辑些

楼主:
看来不同公司定义不尽相同。但看来没有人看到过国标,难道没有上规模的作设备的公司的人员吗?

之所以发此问,是因为公司新来一台设备,正常工作过程中三色灯塔中的红灯一直闪烁,我们认为不对,电话问供应商,供应商答说国标中红灯闪烁代表机器运行。难道真是这样?

网友Q:
我回答的是电力系统的指示灯:红色灯表示设备在运行状态;绿色表示设备在停止状态,。黄色的表示的就比较多些:1)表示电源指示正常;2)高压真空开关己储能用的是黄灯;3)设备运行异常报警也是黄灯亮;

网友R:
GB 5226.1-2008 里面有规定的,机械电气设备的和电力系统 是不一样的

网友S:
一般这样定义:

绿灯:正常、无故障运行

红灯:故障、设备停止

黄灯:设备有故障提示,但不至于停机,应该进行检查。一般定义此功能是逻辑故障,比如设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动作,但由于一些原因,超时运行等等

网友T:
我看到有的设备柜的指示灯:

1)红的表示有电运行-对应启动按钮;

2)绿的表示停电停止运行-对应停止按钮

3)黄的表示报-对应急停按钮!

网友U:
这个东西没有国际标准,关健要看厂家的定义

楼主:
找到了国标!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V:
引用 网友G:
设备运行指示灯---绿色设备断开指示灯---红色故障状态指示灯---黄色

一般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