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西门子6es70变频器F021报警

楼主(2012-04-11):
西门子6es70变频器F021报警原因
电机过热保护,这是温度监控方面的故障。首先,较为准确的设定参数 P383(电机热时间常数)是可以避免F021误报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
I2T ,电机的电流平方值乘以时间,为电机热能的一个表征参数。
在P383 数表中,列出了siemens常规电机的热时间常数,其他厂家的电机可以参考其数据。 内容来自www.dqjsw.com.cn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如果你确定你的电机电流不大,并没有过载或发热,就可以把P383参数适当加长。 另外,检查电机风机是否正常工作、通风是否良好也很有必要。
个人建议是,如果你不是采用西门子的原装电机,那么此监控功能最好还是不用的好,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报警误动作。
关于I2t保护,曾经某些工程师建议屏蔽掉它,主要是因为它太间接了,用处不大。一般过载保护主要是靠对电流的限制和控制。靠I2t不够直接。 内容来自www.dqjsw.com.cn电气自动化技术网
在常规情况下,电机的绕组里都已经预先埋好了PT100或PTY之类的测温元件。然后在上位控制系统里(如PLC)去监测电机的温度,并做一些相关的数值显示和保护。单纯依靠变频器来监测电机温度的作法是越来越少了。
我估计你应该也是具有上位控制系统的吧,那就直接把PT100的温度模拟量传给监控系统,取消变频器的温度监测报警。我们一向都是这样做的,方便、而且不容易误报警。
如果设置参数P383=0,这样就可以屏蔽掉F021故障,以避免误报警引起的麻烦。楼主可以综合考虑一下。

网友A(2013-03-06):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此种情况,直接进行设置参数P383=0,就没有再引起不必要的误报警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工作中也遇到此种情况,直接进行设置参数P383=0,就没有再引起不必要的误报警麻烦
这样你就缺少保护了!

网友B:
此类故障最好先确认电机、变频器有无过载过温,不建议屏蔽故障,应仔细检查参数设置,或重做优化建立新的电机计算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