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抗干扰接线经验

楼主(2012-04-11):
1、SM331 AI 8×12Bit(即6ES7 331-7KF02-0AB0)是S7-300中常用的AI模块之一。这类模块在电流型AI输入时,可按传感器的两线制或四线制要求,进行通道软件设置使用。
 2、当设置为两线制并正确设置好模块侧面的卡件时,AI通道的两个接线端就有约24VDC电压输出,用于两线制传感器的外部配电。
 3、但现实的使用中却经常出现烧坏两线制配电的通道故障,特别是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最易发生此类现象!
 4、原因是设备安装调试期间,现场施工凌乱,安装人员将缆线敷设至传感器安装位置后,由于传感器未安装,或踩踏拉扯,或直接裸露等原因造成接线脱落。此时,中控调试人员将模块送电,如果带电裸露的导线接地或相互短接,那可就出现悲剧了!
 5、所以我们通常在设备安装调试期间,为安全起见,将此类AI模块通道先设置和调整为四线制方式。
 6、待确认要调试该AI通道时,先仔细检查外部传感器接线,再设置和调整为两线制方式后送电。
 7、不知大家对待此类模块出现的此类问题,还有何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A:
应该都保险的,一般是先测量后,才送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保险的,一般是先测量后,才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