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符号表和变量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4-11):
300PLC里面符号表和变量表有什么区别,大侠们谁能告诉我一下。

网友A:
符号表:变量地址的别名,也可以称作标签。

变量表:用于监控地址状态。

网友B:
符号表,和变量表,其实没什么区别,我认为,只是叫法不一样,不过TAG table 还包括具体的通道,接线端子

网友C:
符号表只是定义变量的,而变量表可以赋值,可以强制给个信号,符号表则不能

网友D(2020-02-19):
引用 网友C:
符号表只是定义变量的,而变量表可以赋值,可以强制给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