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管电线电流的计算关系

楼主(2012-04-11):
求助各位大侠,帮忙计算一下,最好有计算公式,比如全部加起来有660KW的电热管须要用多少平方的铜线?在使用中会产生多大的电流,有哪位高手能给出计算公式的,如果换成铝线又该是多少平方。谢谢了!!

网友A:
单相(220伏)每千瓦电流约=4.6A

两相(380伏)每千瓦电流约=2.6A

三相(380伏)每千瓦电流约=1.75A

网友A:
660KW的电热管的电流约=660*1.75=1155A

用多少平方的 铜线/铝线 可以通过 查导体载流量表 来确定

网友B:
单相i=660/0.22=3000A

三相角I=660/【0.38*1.732】=1002A

三相Y  I=660/【0.22*1.732】=1730A

网友C:
无论角接还是星接,线电流都是一样的。I=660/3*220  或  I=660/1.73*380   都是1000A

选150铝电缆5根并联。

楼主:
对:李纯绪关于无论角接还是星接,线电流都是一样的。I=660/3*220  或  I=660/1.73*380   都是1000A选150铝电缆5根并联。内容的回复:

五根并联是什么意思?一相三百平方又少一根吖

网友D:
5根并联就是150*5根=750平方毫米作为一相相线,加上中性线,一共需要20根线。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5根并联就是150*5根=750平方毫米作为一相相线,加上中性线,一共需要20根线。 内容的回复:

天哪要用这么粗的线吖?

网友C:
5根电缆并联不知怎么做吗?每根电缆的相线和零线分别并联。相线截面5*150.

网友E:
这不是实际在应用的情况吧 真这样要冒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