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啊!哪个是火线呢?是同向的吧?还是没有火线了? 晕了!

楼主(2012-04-11):
1、隔离变压器这这样用更加安全是吗?

2、次级端还有火线吗?

3、如果这样给本地PLC供电,然后用485连接远距离对端设备,那个设备和此PLC不在一个供电网络中,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把plc良好接地就可以了。(可能可以吧)

楼主:
用485连接远距离对端设备,那个设备和此PLC不在一个供电网络中,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B:
1 隔离变压器是安全的,只要你不同时碰输出两端。

2 火线是对地来说的,隔离变压器对地是绝缘的。

3 plc接地良好就是了。

网友C:
     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相互隔离,如次级引线不与地或初级的零线连接(即初次级无电位联系),次级绕组二端电压差为220V,二个引线无所谓火线或零线,如用手只碰一根引线,只说明此引线与你同电位,不会形成回路的,即不会过电的。但不能同时碰二根引线,因为同时碰二根引线,其输出的220V电压将加在你的身上使你触电的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隔离变压器的初次级相互隔离,如次级引线不与地或初级的零线连接(即初次级无电位联系),次级绕组二端电压差为220V,二个引线无所谓火线或零线,如用手只碰一根引线,只说明此引线与你同电位,不会形成回路的,即不会过电的。但不能同时碰二根引线,因为同时碰二根引线,其输出的220V电压将加在你的身上使你触电的 。

给大伙解析一下吧!谢谢

网友C:
对“如用手只碰一根引线,只说明此引线与你同电位”的解释:

    所谓电压(或说电位差),是指电路中二点电位之间的差值,我们可以以电路中的任意一点作参考点,即视它为电位0,那么其它各点对0电位参考点就产生了的电位差,如一个24V直流电源,如将其负极接地(地为参考点),其正极对地电位为+24V,如将其正极接地(地为参考点),其负极对地电位为-24V。此时用电流表测连接点与地之间是没有电流的。即:只将电路中的某一点接地,只是将该点作为参考的0电位,对该电路的工作状态无影响,该电路对地是不会产生电流的。同样对隔离变压器,其次级二端的电压=220V,如将其一个引脚A接地,则另一引脚B对地电位差=220V,此时可以叫A线为0线,B线为火线。反之,如将B引线接地,则A引线对地电压也=220V(交流电无正负极之分),此时B线为0线,A线为火线。同样用电流表测量连接点与地的电流也=0。人体也属于导体,用手去摸A点,相当用导线将A点接地,A点与地是没有电流的,故对人是无伤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