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注意事项

楼主(2012-04-11):
1.地址分配:自动规律分配,不可以更改(300可以修改)。并且要求数字量以8位递增,AI以4个WORD递增,AO以2个WORD递增,中间的空余地址为0,不可使用。
2.200的定时器用途和周期固定的。即做TON/TOF或TONR是固定的,如T0只能作TONR,其它请查表;由于周期固定,只要输入整数即可,周期有1ms/10ms/100ms三种,如10*100ms=1s,这点和300的不同,300需要输入时间格式,如S5T#1S.
3.C计数器即可以监测当前的WORD,也可以监测BIT,对CTU而言,增加到PV值以上时,BIT=1.其它参考200的说明书。
4.程序行调用子程序,必须有一个触点控制,这和S7-300的不同,需注意。

网友A:
  200 不错,但是很少玩,不是很懂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