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18.5KW变频器显示OH故障

楼主(2012-04-12):
上电运行半小时后,变频器显示OH,且不能复位,风扇正常,待解。

网友A:
變頻器偵測內部溫度過高,超過保護位準

1.檢查環境溫度是否過高

2.檢查散熱片是否有異物

3.檢查變頻器通風空間是否足夠

楼主:
能否提供变频器温度检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