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安装过程遇到问题

楼主(2012-04-12):
安装到此位置就就不再往下进行了?怎么回事?

网友A: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电脑配置怎么样啊 .

网友B:
s7-200软件有问题,或电脑系统有问题,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s7-200软件有问题,或电脑系统有问题,换一台电脑试一下。 内容的回复:

好的,我再换个软件试试了!

网友C:
 不行的话,再来讨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