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相380V变频器代替3相220V变频器

楼主(2012-04-12):
3相380V变频器代替3相220V变频器

现在有一台电机,如下图所示,三角接法,3相220V变频器3.7KW驱动,现在3相220V变频器3.7KW坏了,现场有一只

3相380V变频器3.7KW,如果有这只3相380V变频器代替,把电机的三角接法改为星型接法,这样可行吗?还有这样对电机的转矩有什么影响呢?

三角接法

网友A:
把电机的三角接法改为星型接法,线圈的电压为220v,可以用,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B:
就这样,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C:
可以这样用,但必须在变频器中设置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否则会损坏电机,220v电机按额定电压220v设计功率的

网友D:
正常应用:不过220V级别的电机可能绝缘等级问题(所有材料都是按照220V级别制造的),在380V下面运行可能寿命缩短

网友E:
与电机的绝缘应该没什么关系,220V角接的电机本身都可以在380V星接中使用,我认为关键是变频器需要重新对电机的参数进行设置。

网友F: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G:
可以使用,但要注意变频器中电机参数的设置,额定电压:380V;额定电流:电机铭牌电流的1/√3,电机的转矩没有变化。

网友B(2019-03-21):
就是这样搞得。没问题

网友H:
又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