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s7-200时出现的 情况

楼主(2012-04-12):
安装到该状态不再动?不知怎么处理?

网友A:
你的是xp系统,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哪个版本需要介绍清楚?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你的是xp系统,安装zhcn\amd64\mseinstall.exe哪个版本需要介绍清楚? 内容的回复:

软件是STEP 7 - MicroWIN V4.0.8.06

网友B:
   电脑系统是 XP 纯净本吗?从图示是你要继续等待 !

网友C:
你最好重新做系统再安装

网友D:
软件的停止有很多原因,主要检查以下几点:

1,系统的兼容性和系统的驱动

2, 软件需要的辅助插件,如网络支持、服务器支持等。

3.同时点击安装过多次数和多安装任务支持冲突等

网友A: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出来回复一下。

网友E:
用XP系统一般都没有问题了,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出来回复一下。内容的回复:

重新下载一个新的软件已经安装完成!!!谢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