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2-04-12):
安装到该阶段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把问题描述清楚,你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是哪个版本?在什么操作系统下面?是否是纯净版操作系统等等。

网友B:
如果没有报错,你多等待一会,安装到这里时时间比较长。

实在不行换个安装软件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报错,你多等待一会,安装到这里时时间比较长。实在不行换个安装软件再试试。

S7-200软件安装时间不上很长,有些时候安装时卡在那里有可能软件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以前安装S7-200,卸载以后再去安装,有可能安装不成功。

网友C:
解压安装试试

往往是软件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个软件光盘吧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你把问题描述清楚,你安装STEP 7 - MicroWIN V4.0是哪个版本?在什么操作系统下面?是否是纯净版操作系统等等。内容的回复:

我的是STEP 7 - MicroWIN V4.0.8.06版本的,在xp(sp3)下运行的。

楼主:
对:狼牙精神关于如果没有报错,你多等待一会,安装到这里时时间比较长。实在不行换个安装软件再试试。 内容的回复:

等了半天都没反应啊?

网友D:
看上面的提示,是说。STEP 7正在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再等等看看,要是不行,就是软件问题,

网友E:
需要认真等待,还有一种情况会死机

网友F:
我看你应该是在虚拟机里安装STEP 7 - MicroWIN ,在虚拟机中安装西门子的东西都是很慢的,建议耐心等待。

网友G:
应该是的,西门子的软件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H:
耐心等待一下,甚至有20分钟左右,然后就好了。这两天分别试了v4.0SP8及SP9。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如果没有报错,你多等待一会,安装到这里时时间比较长。实在不行换个安装软件再试试。 S7-200软件安装时间不上很长,有些时候安装时卡在那里有可能软件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以前安装S7-200,卸载以后再去安装,有可能安装不成功。

可能会有点卡

正常

网友J:
耐心等待一下,

网友K:
     从你显示看你是要继续等待就行!

     用SP6 的飘过,其实不要用太高版本的说, 一般 S7-200 的软件 SP6 感觉就够用的,且安装 SIEMENS 软件最好建议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安装有时等待时间会较长是正常现象。最好电脑用 XP 纯净系统进行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友A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如果没有报错,你多等待一会,安装到这里时时间比较长。实在不行换个安装软件再试试。 S7-200软件安装时间不上很长,有些时候安装时卡在那里有可能软件存在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以前安装S7-200,卸载以后再去安装,有可能安装不成功。 可能会有点卡正常

我重新下载新的软件已经安装上了,以前那个就是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7正在干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你再等等看看,要是不行,就是软件问题,

就是软件问题

楼主:
对:guihe关于耐心等待一下,甚至有20分钟左右,然后就好了。这两天分别试了v4.0SP8及SP9。 内容的回复:

谢谢!!我等了半天时间也不行,最后换个新软件好使了!!!

网友N(2012-05-25):
在哪里下载可以免费安装呢?

楼主:
对:lidong700500关于在哪里下载可以免费安装呢? 内容的回复:

想要我给你发一份,给个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