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制动电阻不管用怎么办

楼主(2012-04-12):
西门子变频器M440在减速时报F002 经检查制动单元和电阻未吸收能量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完好 换了一套还不行 怎么办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是外置制动单元吗还是内置,

网友B:
你是刚第一次使用外接制动电阻吗??还是出现报警前对变频器参数有进行过修改等其他操作?

网友B:
第一次接外接制动电阻后还需要对相应的参数进行设置的!

网友C:
接线能保证正确吗?参数设置是否跟说明书上一样?

网友D: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2211046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