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出线端电流大额定电流 咋回事?

楼主(2012-04-12):
变频进线端电流正常<电机额定电流,  而出线端则>电机额定电流且才有35Hz。如果要调到50Hz,那电机可承受得了?

网友A:
你的电流是通过什么方式测出来的?

用数字的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电流是显示的不准确的。

35Hz时输出电压低,电流大点是正常的,但是大于电机额定电流就有点不正常了。

电机是空载吗?空载时将频率加到50Hz,你再试试。

网友B:
变频器出线端的电流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说明电机过流了,也就是过载了,因为变频器的进线功率=变频器出线功率+变频器的损耗,进线电压380V,而频率为35HZ时出线电压是小于380V的,进线电流一定小于出现电流,在变频器为35HZ时,电机所具有的功率不能满足于负载所需,所以在电压不变的情况下,电流就会增加,也就会出现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有时增加频率后,电机所接收的功率能够满足负载所需,因为功率增加,电压增加,电流有时会下降,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不是说频率增加,电机的电流就会增加。

楼主:
是带负载运行的,用数字钳形量不对?那用什么?指针式的吗?50Hz我都不敢调

网友C:
35Hz 时频率小时额定频率,  输出电压低,电流大点是正常, 还是有就是负载是不是太大

网友D:
变频器输出侧测量输出电流 以选用电磁式仪表为宜,热电式仪表也可。35hz的时候输出电流肯定会大于输入电流的。根据输入输出的功率平衡,35hz时输出的电压小于380V,那么它的电流肯定大于输入电流的。但是应该不会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变频电机也是不能长时间过载运行的,150%的额定电流也就能支持一分钟左右。

网友E:
数字钳形万用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有的品牌准,有的偏差大,有干扰,远离变频器或电机好一些。一般的266和胜利6016C交-直流钳形表都一样不准。

网友F(2012-08-07):
变频机电流随时都在变化,要同时测进线端、出线端电流,才好判断是否过载。

网友F:
另外不知钳形表是否准确,是否正确使用钳形表,这些对判断都有影响。

网友G:
变频器就是一台特殊的变压器,除了比变压器多了变频功能以外,输入端的电压*电流近似的等于输出端的电压*电流。

各位见过:10000/400的变压器,他们的输入电流=输出电流的吗?没有!肯定输入电流<输出电流!为什么,不就是输入电压高的缘故?

既然变压器如此,变频器就为何不能?

网友H:
大家回答的都这么精彩,学习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