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MCO-I ipf-75K 驱动信号问题!

楼主(2012-04-12):
SAMCO-i

IPF-75k,

停机情况下,6路驱动信号为 直流负9V,这个可以理解。

运行情况下,上3路为直流正16,下3路为直流负9V!

还望高手指点,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

另:这个变频器6路驱动信号在运行的情况下,是不是一般变频器一样 都是交流正16V!还是别的什么情况!

网友A:
停机情况下,6路驱动信号为 直流负9V,正常,运行情况下,主要测交流信号是否平衡,上桥一致,下桥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3-16):
引用 网友A:
停机情况下,6路驱动信号为 直流负9V,正常,运行情况...

请问群主这个问题后面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和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