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SOFT对WPLSOFT兼容问题?即对16进制支持与否?

楼主(2012-04-12):
如在WPLSOFT中有程序如下:

LD M0

MOV H10 D0

LD M1

TMR T0 H20

则在ISPSOFT中不能显示。

好像ISPSOFT不支持16进制的数据,如果做通讯不是还要转换进制?

我想应该是我还没找到原因,请那位大侠明示,谢谢!

楼主:
在WPLSOFT中也输入不了TMR T0 H20

网友A:
稍微看过ISPSoft,对十六进制应当是支持的,可用ISPSoft打开WPLSoft文件看看;

可能是ISPSoft对十六进制的表达有所不同,不是以H表达。

在WPLSoft中,定时器的设定值的指定,可能只能用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

楼主:
谢谢!有结果会与大家共享!

楼主:
16#

是这种方式,如16#ABCD

网友B(2012-08-19):
引用 楼主:
16#是这种方式,如16#ABCD

表示方式变化了

网友C:
使用ispsoft软件的话,最好去看看AH500的编程手册,这样比较好理解一点,进制的表示方法和原先是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