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 H2U-1616MR 的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用三菱软件能连接,显示是FX2N,但上载程序时(程序和参数)没有成功,没有提示有密码

用汇川软件AUTOSHOP V1.0.5上载时,提示要输入密码。请用汇川的朋友帮忙给我点提示,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没有汇川的工程师吗??这样的问题都不解答,还希望有人能用吗??

网友A:
首先,汇川的人不会在网上等事做!

你这个PLC就是已经用汇川的软件加密了,三菱的软件通讯测试是正常的,但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B:
都学习 超过三菱了 呵呵

楼主:
能否解释得清楚一点。我不知道当时写程序的人是否就是用汇川的软件写的,又写入了密码???是这样的吗?

网友C:
有设置了下载密码    ,打汇川电话吧

网友D(2012-05-13):
下别人的程序还这么凶,晕!

网友E:
估计是这样的,使用汇川软件下载程序时加了密码,所以使用汇川软件上传需要密码,

但是使用三菱软件上传不成功,也没提示输入密码  是因为三菱的加密机制与汇川的不同,所以才不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F(2012-11-09):
我用过一个H1U,也要上载密码,我就是清除了内存,在用GX进入不要密码了,也可以写程序进去。

网友G(2016-09-18):
汇川H0U H1U H2U上传密码读取,需要可以联系Q1370235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