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接入局域网问题

楼主(2012-04-12):
我使用的是台达AE80THTD触摸屏,现在想将其接入已有局域网时遇到了一些问题。如果我将PC机与人机界面置于同一交换机下则可以实现实时监控,但是受限于现在我所在的办公楼一些不同楼层间是不同的交换机,在实验不同交换机下的通信时就失败了,不过办公楼内使用同一IP在不同楼层登陆上网是没有问题的,请教高手们有何解决方案不。。。

网友A(2012-05-14):
每个交换机均有一个ip

需要通过对交换机设置  让人机的port对应到交换机的某一个ip地址

这样从其他交换机上连接的pc可以通过直接输入人机连接的交换机ip以及人机对应的port去找到人机。

网友B:
把地址设置对就可以了,设置完后PING 下

网友C:
分享点东西给大家

电气设计维护小工具软件 http://www.ctdisk.com/shared/folder_1188039_451be7c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地址设置对就可以了,设置完后PING 下